请教大神,如何用一个寄存器设置对应GOT里面所有画面

楼主(2017-09-25):
GOT画面设计左侧所有画面中,有序号1 2 3 4...50等,查了查PLC使用一个寄存器可以体现任何画面。比如用D0,显示1号画面就用mov k0 D1,显示50号画面就mov k50 D0。请问在GOT中如何设置实现的?GOT 1000

网友A:
你新建触摸屏的时候已经有让你设置了 你注意看下 向导过程

网友B:
其实就是用PLC的一个寄存器控制触摸屏的画面跳转
嗯,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如何实现的,GOT中如何关键这个寄存器的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吧!GT1000画面制作手册!!

网友D:
创建触摸屏时就可以设置你的窗口ID位D0

网友E:
如图
下载积分:+2(505311849)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