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里有X轴和Y轴的坐标怎样导入触摸屏

楼主(2017-09-25):
文本文档里有详细的X轴和Y轴的坐标点,触摸怎样才能把这些数据导入触摸屏,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记得proface触摸屏可以读写文本文件,用脚本就能实现文本文件的读取和数据的分离。

网友B:
一般触摸屏都有一个数据导入导出功能,你把文本数据通过U盘导入到触摸屏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