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我有一个仪表想直接用威纶通触摸屏直接读取如何做直读

网友A:
1#40001
  • 下载积分:+2(tangrenbo98) 好贴好贴!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0001
    静水深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威纶用自带的modbus协议这个用过的都知道,大家也知道对不同的站号1#400001,2#400001之类的,可是换一个呢,不用威纶了呢,换一个没有MODbus协议的呢?或者说换一个不是MODbus协议的非标设备呢?那想必都懵逼了吧,这个1#400001其实就是modbus的封装,实际modbus很简单的内部大家可能都不懂,不是很赞成用这种封装。
    楼主的问题有错误,485是通讯的物理接线方式,而不是通讯的协议,可以吧485比作打电话的方式,例如是大家是用手机打还是微信打,重要的是通讯协议,协议就相当于语种,大家是说的中文还是英语。
    你应该看看电力仪表的说明书,看是什么协议,一般是modbus,也有cdt,这两种在威纶里都有现成的可以调用(系统→设备→增加设备,好像是...我忘了),这种很快设置好就可以开始用,但是我不建议不去了解内部就用现成的东西,我有用宏的,可以参考

    PLC你也去写底层吧 不要用人家现成的封装  你以为你用的宏不是封装好的函数 照你那你这讲 modbus协议只能直接写代码了  还要自己写报文格式 用宏也不是报文 真正的使用代码发送  那就要VB c# c++等上位机软件发送十六进制字符串  你要不要这样写?就算用上位机软件写发送十六进制字符串 多数人如果手上有好的DLL文件可以直接调用 水谁还会傻逼逼的去写字符串函数校验码之类的
    封装好的不用
    使用封装的,你是觉得降低了你的能力还是怎么样了
    首先人家问的是威纶通怎么使用modbus 不要答非所问 助人也助在点子上 不要给干扰信息 等他需要哪些信息的时候自然会考虑 你一上来就宏写起?
    你要不要教他怎么用宏?

网友C(2017-12-03):
    你要通讯,必需了解清楚电力表是什么通讯协议,另一方面,你的人机界面有没有你电力表的那种通讯协议,如果你的电力表是MODBUS RTU协议,大多数的人机界面都可以直接通讯,把电力表看成PLC,选MODBUS RTU,然后,在人机中规划一些读或写的按钮,参照电力表说明书,找到对应地址,设置好就可。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如果想要更详尽例子,请你先把电力表说明书,上传给我看,就可以做个范例给你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仪表说明书,现在能通信商电压电流都有电表度数读不出来

网友D:
    用电脑使用威纶通的在线模拟功能,用串口监控软件可以看到看到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这个32位的数据,应该一次读取2个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C:
    附件是刚做的例子,因没硬件,只能用软件规划一下,你自行下到实物验证。
    附件: MTP2.rar (9 K) 下载次数:586
  • 下载积分:+2(tangrenbo98)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如果是rtu格式的电力表,威纶通在设备里类似选PLC信号一样选择通信方式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刚做的例子,因没硬件,只能用软件规划一下,你自行下到实物验证。
好心人!

网友G:
大神你这么厉害,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huiyang

网友H:
会这些的 我就觉得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