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17-09-26):
组态王跟基恩士KV5000连 画面上变量少的时候 读出来数据都正常 当多到某个数量时候 就开始显示0 比如200个变量为界限 前200个能正常显示 201个就显示0 当添加210个的时候 所有都显示0

网友A:
组态王授权点数有关吧。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B:
可能你的组态王软件有点数限制,建议你和组态王供应商联系,网上有破解版无限点的可以试试

网友C:
估计是刷新周期太快了,造成后面的数据不能更新,可以将变量刷新周期增加到2秒,脚本周期也要调的长一点! 如果是变量不够根本运行不了!
好的组态软件都会对只写变量作动态优化,数据无更新时不传送,但读取变量就没办法了,只能一直刷新,造成更新不及时。

楼主:
我现在一部分数据用以太网 一部分通过串口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