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6):
  想用激光位移传感器做   在线厚度检测,生产线速度30M/min,材料厚度0-5mm,精度要求0.01mm。想请教一下各位用过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大神,在这种在线模式下,设备震动、材料表面各种影响的状态下   ,激光位移传感器能达到这种精度吗?或者你们关于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感受是什么

    期望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大神能给点建议,可以有偿

网友A:
激光位移的精度1um都有,但如果在检测过程中有震动,那估计是不能用了。
关键是没有用过激光测量,只是感觉在线动态的模式下,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准备个8万块RMB吧!但前提条件是去掉震动,否则免谈。
首先,很感谢你的建议。
然后我想问的是,你说8W块,是说这有这个价格的传感器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吗?我看了很多传感器,便宜的松下的不到2000的都有。关键是没有用过这种激光测量的,0.01的精度说是不高,但是在在线测量的模式下,影响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所以..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C:
贵的要死,0.01的要求也很高。
是啊 ,虽然0.01说是要求不高,但是在线测量的模式下,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请问你做过类似的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