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的断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2017-09-26):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自己翻说明书,什么都想搞拿来主义,要想搞编程连说明书都不想翻,那得懒到什么程度。
现在搞清楚了,手上只有5U的说明书,担心和3U的不一样,所以才问,你这种回答没有任何帮助,可以不用回复我的

网友B:
从D0开始试,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现在搞清楚了,手上只有5U的说明书,担心和3U的不一样,所以才问,你这种回答没有任何帮助,可以不用回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