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6):
如图,我VD12输入的137,VD16输的107,报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倒是把程序发上来啊

楼主:
发了啊,图片上有啊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把程序发上来啊

网友A:
mmp这是程序,这怎么看。

网友B:
137.0试一下

网友C:
用的是浮点运算,但是输入的是整数类型
夜游神

网友D:
5楼正解

网友E:
如图,我VD12输入的137,VD16输的107,报错是什么情况!!!
有点怪,137(107)是整数,浮点数必需写成137.0:(107.0)

网友F:
输入是浮点数才行,137和107是整数,要输入137.0和107.0 估计就可以了。看来西门子PLC不智能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
引用 网友B:
137.0试一下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
引用 网友E:
如图,我VD12输入的137,VD16输的107,报错是什么情况!!!
有点怪,137(107)是整数,浮点数必需写成137.0:(107.0)

网友G:
引用楼主hendryu于2017-09-26 14:06发表的 求助西门子S7-200运算问题 :
如图,我VD12输入的137,VD16输的107,报错是什么情况!!!

输入整数的话需要先转换成浮点数再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