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给个可行的选型配置方案 谢谢

楼主(2017-09-26):
各位大神好 这样的,我现在手头有个项目,7个轴,外加大概5个气缸和10个传感器 ,该怎么选型好呢?
现在已经拟定的方案有以下:
1、使用2个SMC6480的4轴运动控制器,不知道能不能通信连接?
2、使用两个欧姆龙的 CP1H串起来
3、松下FP-XH系列的PLC
请问大家上面的方案是否可行或者还有没更好地方案? 谢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你自己做决定,都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国产的plc ,比如汇川,信捷,海为等等。

网友B:
关键是产品定位如何

网友C:
omron的NX系列,支持EnterCAT控制8轴,其中4轴支持同步功能,直线圆弧插补功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楼上,EnterCAT的伺服驱动到好找,但你那个omron的plc是天价啊,我都怀疑omron一年能卖出去几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EnterCAT的伺服驱动到好找,但你那个omron的plc是天价啊,我都怀疑omron一年能卖出去几台。
我也这么觉得起步价6000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定位精度不是很高的话,直接信捷XCM的得了,单机控制10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