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6):
一台机器有两个部分,位置隔开几米,分两个地方。

两名工人,在不同的位置,要看屏幕数据,或者输入数据。

我要用一个FX3U、一个4AD、两个威伦MT6071iP屏幕。

请问一下,两个触摸屏同时反映PLC的数据,或者任何一个屏都可以输入数值。

这样子做,用什么方法好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加个网络模块,TCP/IP通讯就可以了,比较贵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说明书上说屏也可以有从机/主机,意思挂两个屏是没问题的。我也没做过,楼主自己多去了解详细咯

网友C:
有没有试过  3u加个扩展口 直接连接触摸屏

网友D:
主从通信和RS422总线通信都可认

网友E:
看看你的威纶通是什么型号,如果是IE的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网口,如果是低端机可以考虑在PLC上加一个BD模块

网友F:
楼主本论坛搜索,一机多屏,很多大神经验的。

网友G:
一机多屏,用触摸屏穿透通讯,网上很多案例

网友H:
通信可以做到

网友I:
威纶官网上有培训视频教程,可直接下载“20.人机组网之一机多屏应用视频教程_EasyBuilder Pro”

网友J:
加个以太网模块和用交换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K:
两个触摸屏做主从,如果你是串口通讯,触摸屏本体上最好两个串口

网友L:
这个还真是没搞过看看大神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M:
好像可以用485通讯板吧,维纶屏有232和485通讯口接线针脚,只是要自己接线,触摸屏地址选择不同端口,PLC加通讯板,应该是可以做到,我用松下是可以做到。

网友N:
可以用一个交换机把PLC触摸屏都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