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odbus RS指令問題

楼主(2017-09-27):
請問使用modbus通訊,用RS-485,在程式上用RS指令,發送訊息Ok,接收訊息都不太對,請問何解

网友A:
上下校驗碼會跑~~後面跟著跑~~
多一筆資造或少一筆資料
所以上下位元會跑
所以不管發送與讀取答案一樣的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RS為單純的字串發送,除非MODBUS CRC PLC已經計算好,不然就使用Modbus專用模組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C:
1、使用RS指令是同时进行数据的收发,容易导致接收到反射回来的发送数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要么采用四线制连接,接收和发送线路分开。
2、要么使用RS指令发送数据时,设置接收0个数据。使用RS指令接收数据时,设置发送0个数据。
3、CRC校验码计算出错、主站和从站的通信参数设置不匹配等情况,从站不回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