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7):
我在将机械手与电脑通讯测试的时候,采用Ethernet通讯,测试程序如下:
  1   Open"COM2:" As #1
  2   Wait M_Open(1)=1
  3   Print #1,"TEST"
  4   input#1,C1$
 5   End
设置中将机械手作为客户端,  通讯助手选用的SocketTool,设置为服务器,  通讯连接的时候是连接成功了。
但只要发送一次数据,通讯就自动断开了,程序卡在步号2处,不在打开COM口了。此时停止程序,重新运行下就可以发送一次。。。
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电脑本身哪边设置的不对啊?

(PS:同样的设置,我同事的电脑就可以连续发的;我自己将机械手做服务器时也可以连续,换成客户端就不行了,发送一次就断开)

网友A:
客户机主动访问和接收数据,服务器则被动接收命令。机械手作为客户机,如何接收执行命令?

楼主:
    按照样例程序执行,在第三步时,机械手会发送数据给通讯助手SocketTool,然后第四步会接收助手中发送回的数据(助手中可以模拟发数据)。

    我现在可以发送和接收,关键是只能接收一次,然后就断开了。需要停止程序,重新开始才行。

网友A:
1、以三菱PLC为例,发送数据时,某个特殊软元件置1,发送完数据后,该软元件自动清零。接收到数据后,某个特殊软元件置1,需要手动清零,才能下一次接收数据。
2、机械手是否具有上述功能?如果有,是否在接收完数据后,把某个特殊软元件手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