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初学者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楼主(2017-09-27):
西门子S7-200 初学者需要准备哪些工具,把PLC的程序备份出来,请老师指导,谢谢,注意哪些内容。

网友A:
PLC的程序备份出来,请老师指导,谢谢,注意哪些内容

网友B:
需要电脑,编程软件,下载线,初学者要老师教

网友C:
网上资料还是蛮我的

楼主:
请老师指导一下:编程软件s7-200 v4.0 SP9是吗 ,西门子s7-200 ;编程电缆 型号是什么,在哪里购买;哪里有老师教,谢谢。

网友D:
编程电缆电子市场买一个232转485的,最便宜的大约20块,好的300多少块都有,原装的没必要自己花钱买。0软件SP9可以,然后就是有一个西门子PLC,还有就是要下载一个200的编程手册,使劲看,先练习简单的自锁,然后再识别输入输出如何定义,模拟量如何定义地址,再就是根据各个指令自己编程序进行测试。最后整整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输入。最后再玩玩通信。然后西门子200你就会了,至于熟练使用,第一要更熟悉的熟悉各种指令,还有有一个举一反三的头脑。愚见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E:
建议学200smart,200的现在工程上用的少了

楼主:
好的,谢谢建议。老师方便留一个QQ或电话号码。以后请你多多指导。

网友F:
直接学200 smart 然后1200
200真的太老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