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3U通讯

楼主(2017-09-27):
可以作主从通讯吗,用RS发MC协议的数据包?

网友A:
两种方式 一种自带的 N:N网络或者自己写收发RS指令
并联链接的话好像主从站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肯定有区别 设置不一样的
刷新区也不一样

网友B:
自带的 N:N网络。比较方便。配个485模块

网友C:
1、FX3U自带485通信端口,使用N:N通信,编程和通信参数设置简单,硬件成本低。
2、如果使用MODBUS-RTU通信,一种是就用自带485通信端口,一台作为主站,另一台作为从站。硬件成本低,但是,要使用RS指令和CRC校验码程序,编程复杂。另一种是加FX3U-485ADP-MB模块,模块的售价是几百块。使用ADPRW指令,编程简单些。

网友D:
N:N里面有个1 1通信。那个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