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7):
请教大家三菱PLC里面这两行什么含义?

---------------[MOV D399Z6 K1M30]

[<> D399Z6 K0]---------[SET Y010]

网友A:
-[MOV D399Z6 K1M30]
看Z6是等于几,就把D3990+Z6数值的和计算结果的D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传送到M30,M31,M32,M33里面,是把字当做位来用。Z6是变址用法。

纠正一下,是m30  m31  m32 m33,
手机回帖,多打了个0

[<> D399Z6 K0]---------[SET Y010]  :看Z6是等于几,如果D3990+Z6数值的计算结果不等于0,则置位Y10,一般是用在报警方面居多。

网友B:
M30\M31\M32\M33

网友C:
1、MOV是用于16位字元件的数据传输,K1表示4个位元件,K1M30由M30-M33组成,[mov d399Z6 k1m30]的作用是,存储在字元件D399z6的数据,传输给M30-M45,其中低4位值传输给M30-M33,高12位的M34-M45全部赋零值。
2、[<> D399z6 k0]--[set y10]:当D399z6的存储值不等于0时,y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