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在低频05HZ时,电机反复正反转

楼主(2017-09-27):
台达VFD-B变频器在低频05HZ时,电机反复正反转,会划花产品,怎么它只有一个方向转

网友A:
转矩不够?改矢量或加减速机

网友B:
换台达C2000系列变频器,用电流矢量控制。B系列没有电流矢量,低频转矩不够稳定。变频器都应该尽量避免在0.5Hz这样的低频工作。

网友C:
设置禁止反正,假如设置不了就说明主板有问题

网友D:
负载重,把变频器掖反转了。

网友E:
加减速器。

网友F:
加减速机或者换电机极数大的(如2极电机换成6极的),频率太低电机会过热扭矩也不足

网友G:
V/F控制 把V调高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