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TK6071IP与禾川HCA2通讯

楼主(2017-09-27):
威纶通触摸屏TK6071IP与禾川HCA2通讯是选用MODBUS RTU吗?选择三菱FX1N系列能不能通讯上?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1、禾川HCA2这种PLC没用过,不好评论。
2、如果用FX1N,需要加FX1N-485BD通信板。Fx1N只能作为主站。第1 ,使用RS指令,且编写CRC校验码程序。第2、主站与从站最好用四线制连接,避免发送数据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