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丝杆往复运动精度问题

楼主(2017-09-27):
请问各位大神,我用一台伺服带动一根定位精度±0.01mm的丝杆滑台水平来回运动,单次行程是800mm,如果来回运行10000回,中途不回原点的话,会不会导致最后行走距离偏差过大,是不是必须每个来回都要原点回归?

网友A:
伺服没必要每次找原
学习不掉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没必要每次找原
如果不找原点的话,我这样来回10000次后,累积误差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B:
可选用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或设定1000次后回一次原点

网友C:
明确的告诉你,不用回。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