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本人有个项目,需要8个伺服,4个步进,看资料三菱
定位说FX5U的可以
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只是一些简单的定位走动
不需要复杂的指令
请大神指教。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5u主机一个,扩展16ex 四个,一共估计8,9k,10k不到。性价比不高。
别的有没有好点的方法介绍朋友

网友B:
用西门子1200三个主机通讯。
没用过,不敢用

网友C:
上Q系列吧
老板说太贵,用FX5U的便宜点

网友D:
用麦格米特或者信捷 8到10个轴的
麦格米特 8轴 前4轴200K 后4轴100K
信捷用过,不太满意
麦格米特没用过

网友E:
一个5u可以带四轴,,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三个5U的走485 N:N网络。。。。。
Y一个3000多,三个也将近10000了,也考虑过

楼主:
谢谢各位工控的朋友,
我准备用FX5U带4个高速I/O模块。
尝试一下
主要我对三菱的熟悉,别的只玩过台达的,欧姆龙的也玩过,其余的
就没有怎么用过
信捷的话,是国产,用过2次,不太满意它的反映速率
还是用三菱的吧,Q系列老板说太贵,
没办法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工控的朋友,
我准备用FX5U带4个高速I/O模块。
尝试一下
主要我对三菱的熟悉,别的只玩过台达的,欧姆龙的也玩过,其余的
就没有怎么用过

请教FX5U本体可发四路脉冲, 高速I/O也可以发脉冲吗,你要的是8路。
可以,资料里有

网友G:
用S7-200smartPLC - ST30

网友H:
松下FP0R-C32CT可带四轴.三台联机带12轴,价格3000左右,性价比高

网友I:
这个不好 用,用松下的好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上Q系列吧

5u的一下也要2K多呀,三个也要8K多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松下FP0R-C32CT可带四轴.三台联机带12轴,价格3000左右,性价比高

我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D:
麦格米特的编程语言和三菱一样的

网友J:
用松下的好些,
你说的需要连机
我知道,但这台机器要求速度比较快,走通讯的话怕速度跟不上
1秒钟伺服要走1米
松下的也没有用过,汗颜

网友K:
用信捷XDM-T10轴的   是XC的升级版 ,解决了很多XC的缺点,并且扫苗周期以及处理速度是XC的8倍以上,动作之间的连惯反应快,   我做过很多10轴以上设备   速度都在1500mm/s 以上的 ,只是高频率输出时 需要并个上拉电阻才行。
大神,牛啊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L:
人家问了5U,怎么都在推销别的牌子  都是商家吗
lvhonjun

网友M:
除了本体,跟3U一样还能外挂8个1PG,整体应该能吃下12轴吧

网友N:
除了国内品牌PLC,其它方案都做不到经济实惠

网友O:
12个轴不走总线会搞死
编程调试多花人工,时间,为了省那么一点不值得的.
  • 下载积分:+5(开心号时光机) 有道理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P:
    可以的
    谢谢,已明白了

网友A:
    关键是FX5U-16ET的价格也不便宜,当然比1PG性价比高。
    谢谢,了解了

网友Q:
    用简易运动模块 FX5-80SSC-S 8轴 +本身5U自带4轴是可以的

网友R(2017-12-11):
    有谁用过FX5U写过结构化程序?网上见到5U,Q程序的太暴露的,我觉得还是结构化好一点,至少穿了衣服。好比女人要穿了衣服才好看!

网友S:
前两天问了代理那边,FX5-16ET/ES-H货期要80天,要有订单才从日本那边生产。

引用 网友P:
可以的

网友T:
松下的新的一个本体有六轴,但是用六轴最后两轴20kpps,再加模块,也不划算。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松下的新的一个本体有六轴,但是用六轴最后两轴20kpps,再加模块,也不划算。

不是的吧,6轴都是100K吧。我怎么没看到最后两轴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