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导下这个直流220V的伺服电机怎么接线
desano

楼主(2017-09-28):
高手指导一下这个怎么接线,在线等答复,谢谢!

网友A:
直流伺服电机,220V/50HZ,居然没用过。。。

网友B:
学习中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C:
直接问淘宝小二~~~

网友D:
便宜,不是永磁,照图接就行。
desano

楼主:
有高手可以提供一下接线图纸,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高手可以提供一下接线图纸,谢谢
问题是电机上面的接线图我这个老电工居然看不懂。
自觉阅图无数的我突然感觉读书太少。。。

网友E:
不是有用户手册么,按用户手册上接就好啦

网友F:
并励磁运行也可以,单独励磁也可以。许多小型的直流调速器也是带单独的励磁功能的。

网友G:
高手指导下这个直流220V的伺服电机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