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从机MODBUS 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7-09-28):
现在主机(屏)设置的是9600,8N1,从机(PLC)设置也是9600,8N1,屏发送的数据直接对应PLC的D寄存器,直接用就可以,PLC上置设置了通讯格式字,从机号,停止位,
现在PLC这边怎么加入CRC 16校验程序,没有头绪,请高手指点,国产的仿三菱PLC

网友A:
什么屏?
如果是屏的话 直接用屏的modbus协议就好了 干嘛还写PLC的发送 屏读写PLC就好了

网友B:
1、如果PLC是FX2N及以下的型号,因不支持从站寻址功能,就不得不把PLC作为主站,那就要编写CRC校验码程序。CRC校验程序如图所示。
2、如果PLC是FX3系列以上的,支持从站寻址功能,可把PLC作为从站,使用支持MODBUS通信的HMI作为主站。编程就要简单些。
下载积分:+1(leechonghua)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