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通过三菱触摸屏置ON X吗

楼主(2017-09-28):
RT,如果不行的话触摸屏软件里面位开关可以设置X的意义在哪

网友A:
读取X状态,可以在HMI显示ON,OFF

网友B:
应该不可以···

网友C:
X状态,可读不可写~~~~~~~~~~~~~~~~~

网友D:
三菱PLC的输入端子只可以读不可以写。

网友E:
可以的。但是该X点必须是没被使用的IO。比如 :实际使用IO X0~XFFF,那么剩余的X1000~1FFF可以在触摸屏上置ON/OFF

网友F:
X是输入软元件,除了Q系列外,在Q系列里面有的X是表示交互的软元件 比如QD70P8等,都是和外接相关的 你觉得你能置为ON?

楼主:
五楼正解,此贴终结

网友G:
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H:
五楼正解,表示经常用X当触屏按钮

网友I:
所有未被硬件占用的X/Y点都可以用,效果同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