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CN1端口焊接求助

楼主(2017-09-28):
从来没弄过伺服,想了解学习下,请教台达B2伺服如何焊接CN1端口做基本的正反转控制,刚开始看手册还不太明白
huiyang

网友A:
按标准接线图就可以了,正反转你是发脉冲控制的,

网友B:
伺服的11脚接开关电源输出的+V; 31和32脚接JOGU(正转寸动输入)和JOGD(反转寸动输入)。这种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