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触摸屏如何设置用户权限

楼主(2017-09-28):
第一次用三菱触摸屏,想在一些画面里增加用户打开权限,在GT Designer3软件设置了等级认证及密码及软元件,但是开机输入一次密码打开那个画面以后,后面再打开都不要输入密码,实际应用里要求每次打开都要输入密码的,哪位前辈来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设置呀。

网友A:
在退出画面按钮里做一个把软元件置0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真诚感谢!

网友B:
关键 三菱触摸屏很多设置的关键
特别是新手
一定要注意 设置完参数后 右下角有个应用 然后确定即可 没应用 没叼用 等于没设置
特别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