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有好的思路吗?

楼主(2017-09-29):
有个运动小车带编码器,在一条路轨上运动,有20个固定位置点,固定位置点没有检测开关。固定点的位置可以算出来。手动控制小车前进和后退,只有到任意一个固定位置才能停车,到达固定位置之前开始减速,操作台带触摸屏在路轨一端控制!

网友A:
如果没有检测点,还要精确控制,就需要增加20个减速点
你得用编码器通过PLC将距离算出来

QQ:1121930977

楼主:
前进和后退减速点那不是40个了啊!每个固定点位置是相等的!
前进到到第9和第10之间时候。松开前进。也要让小车走到第10个点该怎么做程序?用比较?

网友B:
将20个位置从小到大进行编号,再用比较。如需停位置大于小车位置,则右行,反之左行。当小车到达需停位置减一(右行),高速转低速;当小车到达需停位置加一(左行),高速转低速。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不考虑累积误差条件下很好实现的,用当前值与目标值算出他们差值来,得出来的值可以控制方向,同时采用差值的绝对值来控制车速度、及停车等。

网友D:
极限保护应该有的,如果一个位置开关都没有,我是做不出来的程序,你们也许可以

网友E:
是不是培训老师整个旧八股文来忽悠新收的学员。没硬件。又想亩产13斤。难倒一片。

网友F:
定位20个点,编号1-20,用触摸屏赋值,用一个寄存器设提前减速距离,点击编号数,与当前位做比较,算出距离,正负判定前进还是后退,差值减减速距离。

网友G:
直接用伺服定位吧

网友H:
最好用射频传感器

网友I(2017-12-03):
你们难道编写运动控制不设置加减数,既然设置了那还搞什么加减数,人家PLC自带功能你能写出比他牛逼的曲线???????????????????直接用屏写几十个点就OK了 哪来那么复杂~~~~~~就一个原点感应器即可!编码器读回PLC 相信很多PLC没有差分信号输入~~~~如果要搞全闭环 还的弄个差集转换器要么做通信采集编码器信号~~~~

网友J:
这个很好做,就是简单的走定位,编写个示教程序搞定,20个点位用变址,伺服及程序加减速时间加长点,用触摸屏当示教器,调试点位。(此方法类似机器人写法,目前运动控制主流做示教编程,逻辑清晰,易懂。)

网友K:
电机加编码器方式理论上可以,,不过要考虑小车的惯性,看电机停的时候小车能不能停稳。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们难道编写运动控制不设置加减数,既然设置了那还搞什么加减数,人家PLC自带功能你能写出比他牛逼的曲线???????????????????直接用屏写几十个点就OK了  哪来那么复杂~~~~~~就一个原点感应器即可!编码器读回PLC   相信很多PLC没有差分信号输入~~~~如果要搞全闭环   还的弄个差集转换器要么做通信采集编码器信号~~~~

评论里面你理论水平高一些,打个样我们学习下

网友M:
轨道打滑这一点怎么解决?

网友N:
没准人家用齿传动,嘿嘿。条件都不清晰,理他干嘛?

网友O(2018-07-07):
先测出每个点左边 从小到大排列,小车编码器值去和所有点比较   大于哪个点小于哪个的确定小车位置,这样就能知道实时的下一个点的位置,把它MOV到寄存器DX(X随便定义)然后再DSUB   DX   DY  DN (Y为提前多少减速  N为每个点提前减速的位置)   ,要小车停止 就让它在DN减速DX停止

网友P:
直接写伺服定位吧,用触摸屏做示教。很简单

网友Q:
看了大家的评论,学习了

网友R:
直接保存伺服位置,多点

网友S(2018-08-20):
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加模拟量输出模块,自己写一个加减速的程序,公式是:S=Vt+1/2a(t*t),V=V0+at,开放出减速段长度S和运行速度V,还有减速时间t,通过公式可以计算出每时每刻的速度,然后把速度换成模拟量控制小车就好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