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隧道炉功率计算

楼主(2017-09-29):
各位老师好,有一个隧道炉,发热管单条电阻54Ω,共18条。看线路没有中线因该是三角接法,请问单条发热管的功率是多大,总功率是多大。
不知道改怎样算。麻烦各位前辈写下公式,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
麻烦各位前辈顺带写一下计算公式,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初中物理知识,要有初始温度,要加热温度,加热时间。。。。。。
就你上面那二句话算得出来 的也就你自己了

网友B:
没有中线不代表是三角形接法 星形接法也是可以的 主要是看发热管的工作电压 发热管上一般都有标明
220V的发热管 三相电源没有中线也是可用的星形接法的
如果是380V 的发热管 三相电源没有中线那就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C:
三角形接法,那么每条发热管两端电压=380V

网友D:
这是个大问题,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
没有中心线不代表就是三角形接法呀,你没有调查清楚

网友F:
电热管属于纯阻性负载。
难道不是 I=U/R

网友G:
I = E/R = 380/54 = 7
單 P = 380*7 =2.66KW
三 P =/3 * E*I = 1.7*380*7 = 4.5KW
18/3 =6 組
總 P = 4.5 * 6 = 27 KW
因隧道炉+溫控 => 只有一開始會有27KW ,以後只剩下維持的功率。
建議:分段啟動,可避免瞬間電流過大。但暖機時間較長。

网友H:
差不多,假设电压是380v,三角形接法,六个一组并联做接一相,单个功率2674W,总功率2778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