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200 smart 与 日系伺服

楼主(2017-09-29):
西门子PLC发的脉冲是正脉冲 日系伺服接收的是负脉冲
请问大家线路该怎么接 ? 或者加个什么转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谁说日系只接负脉冲
比如松下的和西门子 OPC1和OPC2接0V就好了 其实里面就是光电隔离
只是你没看说明书上的电路图
多谢

网友B:
正解。。。。这个程度的问题说明书看明白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