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利用d8140做软限位

楼主(2017-09-29):
我这有一个FX2n带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一个阀门,
阀门只能让它转1.5圈,
Y0是脉冲输出口,Y1控制方向,
D8140,D8141,记录Y0输出的脉冲数累计,
步进电机转1圈需要1600个脉冲,
想利用D8140内的值控制步进电机只能在一圈半的范围内动,
步进电机在1圈半内可能会正反转无数次,
步进电机动作多少是由外部的压力来控制,设定一个额定的压力,步进电机控制阀门大小。
由此设计一个软限位,谢谢

楼主:
我有尝试着用Y1输出反向脉冲,但是在计算脉冲数的时候还是有点故障,望指教,谢谢

网友A:
1、步进电机以较低频率启动和运行,不容易导致失步和越步。
2、采用具有细分控制功能的驱动器,设置细分数不低于4,可提高步进电机的运行平稳性,有利于提高控制精度。
3、转1.5圈约需要2400个脉冲,调试时,先设置发2400个脉冲,如果角度多了,就适当减小脉冲数,反之亦然。加上细分(比如8细分),脉冲数=2400*8。
4、如果要精确测量步距角、脉冲数,最好的办法是加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