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9):
在硬件手册上面有原理图,输出端子的内部其实是一个晶体管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并联。以3U为例,只有三个输出是高速输出,其余的都是一般的输出,不能够输出脉冲。今天我把3U的S/S接在24V,0V接到COM0,Y0接到COM7,Y7再接到X0,做了一个实验,也就是把脉冲输出通过一个输出再输入到X0,也就是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结果如下:100K的脉冲,通过Y7可以一个不落得得到,而且只有第一次计数会多一个,估计是脉冲计数的方式导致的。这里有了一个问题,晶体管作开关的时候,对于集电极,发射机之间的负载回路的频率没有要求吗,还是说晶体管饱和的时候集电极和发射极就相当于短路(忽略压降),极间电容不会有影响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Y7断开的时候,计数器也会随机有几个计数,那么这个是由于干扰导致的还是由于PLC内部电路导致的

网友A:
1、使用刷新指令或修改滤波时间,可以提高输入端口的响应速度,但是会降低抗干扰能力,比如,外部的一个干扰脉冲输入时,会导致错误计数。
2、计数频率一般不宜超过100KHZ,否则容易导致计数出错。如果超过100KHZ,可考虑使用高速计数功能的扩展模块。
3、晶体管极间的分布电容、漏电流,可能会对高频计数产生影响。低频计数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