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PORTAL在组态设备的时候提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未正确安装

楼主(2017-09-29):
STEP7 PORTAL V14安装完并授权完,在组态设备的时候提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未正确安装是怎么回事!跪求各位大神,这该怎么解决,在线等,急!

网友A:
就是你这个软件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没有安装

网友A:
你可以重新安装STEP 7 Professional V14 软件 然后点修复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