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问题请教

楼主(2017-09-29):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师傅FX2N-4AD模块,第一个模块写完程序后,同样模块,第二、三、四、五模块程序怎么写,预设|+4MA-+20MA。说明书上看不明白,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读取缓冲储存器时候 FROM m1 m2 dn n m1是第几个模块 写第二个模块时候就把M1改为K2就是读取第二个模块缓冲储存器数据了

网友B:
帮你程序改了下,写了两个模块你自己看下,下面的一样的只要改下模块号,注意软元件不要重复。

楼主:
谢谢wangyuh7400 指点,但是还是有二个问题。第一个模块还是读不到,第二个模块是有显示,但是PLCD200-D203当前值与实行不变化,相当没有自动刷新。

网友C:
1、图中程序看来是正确的,但不知道是否有其它指令对D100-D103有影响,D100-D103的数据只供读取,不能赋值。
2、检查4AD的24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指示灯会点亮。
3、检查与PLC的电缆连接是否可靠。
4、指令设定的是输入4-20mA电流信号,检查与4AD各通道连接的电流型传感器、电源连接是否正确(尤其注意电源极性是否接反)。

网友B:
不好意思上次程序写的比较匆忙M8002没改过来把他改成m8000就行了,我把程序重新改好了发上来了看下吧.
第一块没反应检查下模块型号4da和4ad不要混了,还有模块号和模块在基本单元右侧的摆放位置要对应。

楼主:
已经改了,还是不行,谢谢了。我找到问题了,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D(2017-11-08):
看手册你就明白了,

网友E:
手冊裡有範例,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