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9):
有个问题。。。。是不是大多数品牌的PLC的步进程序的原则都是(每时每刻都只能且只有一步程序在执行?条件满足下一步就转下一步结束前面执行的步?  还有是不是都只能顺序执行不可直接跳转?)   请大家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A:
可以并行执行“步”,可以执行“步”跳转

楼主:
有人吗。。。。焦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行执行“步”,可以执行“步”跳转

那我前面说的原则是那样吗?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并行和跳转,如果没有用到,那么是执行那样的原则吗?没用并行,那就每时每刻只有一步在执行吗?大多数PLC都是那样吗?松下三菱欧姆龙等。。。。?

网友B:
步进转移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C:
没看懂你的意思
1、步进程序 你可以写几个同时运行 不一定一条线 是这个意思吗? S0-S10-S11-S12-......跳回s0或结束 另一条 S1--S20-S21-S22......跳回s1或结束
2、也可以同一条步进程序内部 多个并行分枝
  • 下载积分:+1(ys小样) 热心助人!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前面说的原则是那样吗?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并行和跳转,如果没有用到,那么是执行那样的原则吗?没用并行,那就每时每刻只有一步在执行吗?大多数PLC都是那样吗?松下三菱欧姆龙等。。。。?

    是这样,跳转到下一步,上一步内的动作结束,但置位的位地址状态依旧保持,不会改变。不过松下PLC的步进指令有BUG,不能用,至少FP-X,FP-X0是这样。
  • 下载积分:+1(ys小样)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步进程序一般都是再套用非步进程序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