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一通道数据

楼主(2017-09-29):
FX2N-4AD的一通道数据是不是BFM里的0号缓冲储存器数值?二通道是BFM1号,3通道是BFM2号,4通道是BFM3号呢?

网友A:
BFM0是初始化,用于设定各通道的输入类型和输入范围。BFM1-4设定通道1-4的采样次数,BFM5-8是通道1-4的采样数据的平均值,BFM9-12是当前采样数据。详细的内容请查阅手册。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最近在学这个还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D:
FX3U-4AD-ADP对初学更容易理解。一般都可以满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