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禾川仿三菱fx1n系列PLC编程求助,顺延问题,大神求指教
X1不断输入信号,要求延时一段时间后,对D180进行X1信号输入的计数,相当于不断顺延
比如说,X1每隔一定时间输入信号,5秒后对D180进行计数,那么就是在X1输入信号后5秒对D180进行一次计数,请大神给个解题思路,最好画个梯形图

小弟已对论坛进行检索,查到2013年的时候有个跟我本质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看了下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最后那个程序我看了下也没有达到题注要求,因为小弟碰到类似问题,所以特来提问。

网友A:
对D180计数?什么意思,是把X输入的次数储存在D180里?

网友B:
1、X1输入脉冲的上升沿,使某个定时器开始计时,计时5秒后,D180自加1一次(使用ADDP指令,不要使用ADD指令),之后定时器复位。
2、如果要考虑整个脉冲输入完后,才开始计数,那就用X1的下降沿。
3、只提供编程思路,具体梯形图要你自己去编写。这样才能得到提高。
你这样不行吧,如果5秒内X1一共输入了三次,那么这三次要依次5秒后使得D180自加一次,你说的这种方法5秒内X1只能触发一次吧。。。

网友A:
如果是支持变址的话还有点思路,不支持变址感觉不好弄。而且如果X脉冲速度很快的话,会占用很多的地址。
计数支持变址,如果占用很多地址的话其实我要想到了办法,我主要想用一个占用地址不多的简单的办法

楼主:
我把问题做具象描述下。这个问题相当于产品随机进入输送带中,在输送带一端装有传感器,每次产品进入输送带后传感器就会感应一次。当输送带将产品运到另一端时(输送带速度不变长度不变,相当于产品经过输送带的时间不变),计数器计数。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例子有点像通讯里面的存储转发,理论上来讲,你要得到延迟5秒的数据,那么这中间的数据都得储存在PLC里面,如果脉冲宽度宽的话还好,如果很窄比如1MS,那么这5秒的数据你要用5000位以上来储存。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很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B:
"楼主留言:你这样不行吧,如果5秒内X1一共输入了三次,那么这三次要依次5秒后使得D180自加一次,你说的这种方法5秒内X1只能触发一次吧。。。"

既然5秒内会出现三个脉冲,那就不能延时5秒,就把定时去掉,只在X1上升沿时,D180自加1一次。至于你给出的题目,为什么要求延时5秒,你没有说出理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问题做具象描述下。这个问题相当于产品随机进入输送带中,在输送带一端装有传感器,每次产品进入输送带后传感器就会感应一次。当输送带将产品运到另一端时(输送带速度不变长度不变,相当于产品经过输送带的时间不变),计数器计数。

传感器直接装在末端,不用延时。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实际上在我这边的设备上,你说的传感器直接装在末端,要求的是在末端加装一个传感器。。。也就是说要多装一个传感器了。。。。

楼主:
国庆大神都去玩了么- -

网友D:
采用定时器常闭点去掉X的输入信号
看不懂

楼主:
好像真的没人了

网友E:
T0 k5延时调整k 后边的数就行了再弄个T0开关就行了
学习学习!

网友F:
问题的关键是5秒内最多会有多少个X1信号

网友G(2017-12-15):
为何传感器不放线尾,堵线时怎么计数

网友H:
题目有点模糊啊,第一个5秒计算了,那么以后的时间要不要计算,计算结果存哪里啊

网友I:
我到现在还没能理解你的题意。

网友J:
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度的,我想最后到底有没有人能够写出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