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09-30):
5轴57的步进电机同时运行,输入电压是DC24V,选择的开关电源要多大,有什么公式算的吗??????

网友A:
250W24V开关电源

网友B:
24V*你设置的拨码电流 这个基本上约等于功率 但是 你的电机不可能同时运行 加上步进电机有半流功能 所以200W足够 除非你5个电机都同时动作 加上你控制电磁阀 感应器 其他功率单元 建议350W

网友C:
有个较简单的算法:
1、搞清楚一台57步进电机的相电流,如果是两相,那么1台的总电流是相电流*2。考虑5台步进电机假如同时运行,总电流=相电流*5*2。例如,相电流是2A,总电流=2*5*2=20A。消耗的电功率约=24*20=480W。
2、再考虑电源要留有一定的裕量,因此24V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小于550W,如果没有这么大功率的电源,可用多个电源分别给步进电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