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显示屏怎么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7-09-30):
各位大神,新人求教VisionShow vs-d ver 3.0的LED屏怎么能显示出设备上触摸屏里的数据,能通过网线连接吗?LED屏只有一个网络端口,两者是怎么通信的?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这个可以下载组态程序吗?如果可以那就好办,下位机支持tcpmodbus就好了

网友B:
led屏要实现通讯要解决2个问题:1是从站通讯协议2是屏的数据采集协议
信息采集从plc获取,可以直接用网线连接吗?

楼主:
数据采集想从plc里获取,是直接用网线连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采集想从plc里获取,是直接用网线连接吗?
一般PLC只有485通讯口,所以是通过485读取PLC数据

网友C:
不知道LED如何进行实时数据显示?是专用LED屏吗?

网友D:
主要就是通讯协议问题啊,不是modbus就是TCP/IP的,你问下LED屏厂家,很容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