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大家一个GT Designer2的问题

楼主(2017-09-30):
GT Designer2在画面中添加数据写入开关,设置完毕点击确定时会显示“未设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设置值没写

楼主:
回复1楼:试过你说的,没有用!何况我不用“固定值”和“间接”,就不需要设定呀,是不是?

网友B:
晕倒 你是输入值吧?如果是输入 不是用这个元件 是输入元件 而不是数据写入开关

网友C:
1、开关是用1位二进制数存储,1表示ON,0表示OFF。一般用位元件X、Y、M、S赋值,FX3系列支持Dxx.x。如D10.1、D10.2。
2、D1是16位字元件,不能用于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