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预期效果:PLC中M100通电时,组态王中指示灯亮,断电时,指示灯灭。
实际效果:在组态王里设置好变量值后,运行后无论M100是否通电,组态王指示灯都不亮。
试过用PLC里的Y输出,组态王能达到预期效果。但PLC的Y输出接点不够,不想添加扩展模块。
请教为什么PLC中M继电器的通断电情况组态王不能读取?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方便把要使用的变量属性发上来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要使用的变量属性发上来看一下吗

网友B:
请问  你确定   你监控的是M100吗????

网友A:
组态王也是可以读写的辅助继电器的状态的。
1、查看一下程序里控制M100是否有误
2、如4楼所说,查看一下组态王里变量监控是否正确
3、看一下组态王指示灯控制控件用法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13136]

请问  你确定   你监控的是M100吗????

我编程用的是M84,发帖为了方便改的M100,plc程序和组态王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