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ZR指令Z相脉冲和限位开关问题

楼主(2017-09-30):
1.请问一下大家,用【DSZR X0 X1 Y0 Y4】DSZR原点回归指令,其中X1要接伺服Z相信号,我用的三菱J4伺服,是不是把CN1接口里的OP针号接到PLC的X1就行了?
2.使用DSZR指令,限位开关接PLC还是接伺服驱动器上?因为可能平台会在近点开关左边,这样平台会先碰到限位开关,然后再回头进行原点回归。

网友A:
1.你用DSZR这个带搜索的回原点指令。可以将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用一个传感器。也可以分开用两个传感器。全部接PLC。
2.伺服上面的限位行程 ,看个人情况,我一般都不接传感器。在软件里面设置就好了。
3.OP是33针口。。把他直接接PLC的输入端口。不要用错了。在X0-X5范围内软元件。

网友B:
记得34针要接0V哦
下载积分:+1(catywu)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解释的非常好,感谢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楼主:
放假回家,没来得及回复,多谢楼上几位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