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创建新工程

楼主(2017-09-30):
GX Developer 8.86 版本新装的为什么创建新工程提示不能创建? 安装时没有勾选监视器 。安装了几遍都是这样、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所有的勾选不用

网友B:
是呀,用一下WORK2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但我先装西门子的S7-200后,再装三菱就可行了!其实就是差文件。

网友D:
你安装时勾选监控模式了。

网友E:
下载一个VC++就行

网友F:
不要勾选监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