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单按钮控制,求大神给写个,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 入栈出栈
入满或入过程中可出栈
出栈时间自己设置即可

可能也有移位的方式  但是移位最容易理解 但没有入栈出栈方便
我这是西门子200,移位指令我会

网友B:
M120.5 :=M100.5 AND NOT M110.5;//m100.5设置的时钟周期一秒 产生一秒脉冲
M110.5 :=M100.5;
M22.0 :=I0.0 AND (NOT M22.1); // i0.0的上升沿
M22.1 :=I0.0;

IF M22.0 AND NOT Q0.0 THEN  //没启动
    MW0 :=1;
ELSE IF M22.0 AND Q0.2 THEN //全启动
    MW0 := 2;
ELSE IF  M22.0 AND Q0.0 AND NOT Q0.2 THEN //未全启动
    MW0 :=3;
END_IF;
END_IF;
END_IF;
CASE MW0 OF
    1:
     IF M120.5 AND (NOT Q0.2)THEN
        MW10 := MW10+1;
    END_IF;
    Q0.0 :=MW10>=5;
    Q0.1 :=MW10>=10;
    Q0.2 :=MW10>=15;
    2:
    IF M120.5 AND Q0.0 THEN
        MW12 :=MW12 +1;
    END_IF;
    Q0.2 :=0;
    IF MW12=3 THEN
        Q0.1 :=0;
    ELSE IF MW12=6 THEN
        Q0.0 :=0;
    END_IF;
END_IF;
    3:
  IF  MW10 <10  THEN
        Q0.0 :=0;
    ELSE IF MW10>=10 AND  M120.5 AND Q0.0 THEN
        Q0.1 :=0;
        MW14 :=MW14 +1 ;
        ELSE IF MW14 =1 THEN
            Q0.0 :=0;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CASE;
M22.3 := NOT Q0.0 AND M22.4;
M22.4 :=Q0.0;
IF M22.3 THEN
    MW10 :=0;
    MW12 :=0;
    MW14 :=0;
    END_IF;

END_ORGANIZATION_BLOCK
大神,你这是什么写的,我是200
  • 下载积分:+1(penn_yuan) SCL用的溜!
  • 下载积分:+3(xuanzya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leechonghua) 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120.5 :=M100.5 AND NOT M110.5;//m100.5设置的时钟周期一秒 产生一秒脉冲
    M110.5 :=M100.5;
    M22.0 :=I0.0 AND (NOT M22.1); // i0.0的上升沿
    M22.1 :=I0.0;

    目前工控界流行的编程语言,SCL 编程 符合国际IEC611-3的编程。现在好多控制器编程都需要IF\ CASS OFF 判断、欧姆龙CP1H、NX1P\NJ 系列都只有高级语言跟梯形图、倍福BECKHOFFF \ KEBA \康耐视 这些品牌都是有这种方法进行编程,目前国产汇川、雷赛、合信都在使用高级语言编程,况且梯形图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