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欧姆龙软件怎么查看程序中已使用过的触点线圈。

楼主(2017-09-30):
请问下欧姆龙软件怎么查看程序中已使用过的触点线圈。三菱的到是方便。谢谢

网友A:
不要断言的说哪个方便哪个不方便。。。。。。
只能是哪个你熟悉,哪个你不熟悉而已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断言的说哪个方便哪个不方便。。。。。。
只能是哪个你熟悉,哪个你不熟悉而已
[attachment=213145]
谢谢,是对软件不太熟悉

网友B:
确实如此,熟悉不熟悉而已

网友C:
Ctrl+F
好好赚钱

网友D(2017-12-26):
符号 符号 符号

网友E:
我都是用查找 看看有没有,方法比较笨

网友F:
看交叉引用表比较准,查找功能有些是找不到的,特别是批量处理的

网友G:
如果注释做得比较全的话。编辑-IO注释,也可以参考。

网友H(2018-03-02):
Ctrl+F,再点击“”查找下一个“”

网友I(2022-09-02):
固定目标交叉引用

网友J:
地址引用工具,可以查看所有。

网友K:
ALT+X 交叉引用表
CTRL+F, 输入变量 -报表
还有就是楼上的地址引用工具。
都可以的
请问下欧姆龙软件怎么查看程序中已使用过的触点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