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急,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7-09-30):
我工厂有一个新的伟创AC70变频器安装在定型机上,最高频率设置50HZ,0到10V电压输入,安道理说如果有1V电压信号对应就是5HZ,但这种变频器就2HZ左右就是说输入电压信号与输出频率不匹配,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看参数说明书

楼主:
这种变频器以前型号旧一点的是可以的,新变频器只需要设置控制方式,频率大小加减速时间就可以使用,不用设置什么高级参数,现在的就很奇怪20HZ前完全跟输入电压信号不匹配往后就好一点同步很难调,改PLC参数低速调好了高速又不对,高速调好低速又不对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 我感觉你应该再满足变频器25hz--50hz再考虑改变。频率(机械调速)

网友B:
我的蛟龙上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B:
5hz的频率

网友B:
即先机戒减半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D:
空载试试

网友E:
看下设置,一般设置最高频率就可以对应了;

网友F:
模拟电压对应设置不对,有专门的参数设置的 0-10V 对应0-50HZ 可调整的

网友G:
学习学习!
急,变频器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