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电机不动作

楼主(2017-09-30):
PLC上面Y0 指示灯亮了!程序写的是Ddrva k50000 k2000 y0 y2
为什么y0 y2下面都是显示的Off
请大神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因为你的当前值也是 5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当前值也是 50000
监控了D8170,数据没有到50000,数值到了PLC上的Y0 指示灯会灭掉

网友A:
当前值有没有在变化中?除非型号不是脉冲型PLC

网友B:
估计在主程序中有多条使用同一脉冲点的指令。 如ZRN ,PLS, DDRVI。。。。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找到啦
开关电源容量不够,两个同时带的时候上电正常,驱动动作的时候就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