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与smart200 modbusrtu通信

楼主(2017-09-30):
如题,1200与smart200 modbusrtu通信报错8281是怎么回事,发生灯和接收灯都不亮
F1提示这个16#8281
写入模块时进行否定确认
检查 PORT 参数上的输入
在 WRREC.STATUS 静态参数和 SFB WRREC 的说明中会找到有关错误原因的更多详细信息。
下载积分:+1(小小渔夫1)

网友A: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的话,可以看看这几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7u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B:
1、确定主从站;
2、主站需要主站的指令,从站需要从站的指令,俩PLC指令不同;
3、物理连接,通讯9针管脚,3——3,8——8;
4、电脑用MODBUS RTU通讯测试软件分别于俩PLC通讯;
5、两个PLC硬线连接,进行通讯。

楼主(2017-11-13):
初始化没成功,已经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