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1):
一个S7300 的s7img镜像怎样打开,谢谢大师们指点一下

楼主:
一个S7300 的s7img镜像怎样打开
附件: 1号料车程序.zip (50 K) 下载次数:155

网友A:
是plc还是触摸屏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加密读不上来程序

网友B:
dsdlyclc试试这个密码看看

网友C:
dsdlyclc就是这个密码

网友D:
转换成wld文件后,用S7-300编程软件打开。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E:
镜像程序吗///

楼主:
怎样转换

网友F:
有个转换软件,网上有

网友B:
转好了给你密码dsdlyclc 1号料车程序.zip (50 K) 下载次数: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