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1):
  小弟想用Fx3U做一个控制伺服电机向前走三段不一样的距离后反回原位再循环上述动作。向前走三段用drvi指令,返回原位用dvit指令,这样成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绝对值定位 不用每次回原点

楼主:
用绝对定位的话走的次数多了会不会有误差呢我是新手没试过

网友B:
引用楼主zzgsky于2017-10-01 21:24发表的 定位指今求助 :
  小弟想用Fx3U做一个控制伺服电机向前走三段不一样的距离后反回原位再循环上述动作。向前走三段用drvi指令,返回原位用dvit指令,这样成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其實如果走的行程固定並不一定要由PLC控制

有些驅動器自帶脈波及輸出設定

PLC只要送出信號,就會按照設定自行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