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7-10-02):
伺服电机里面的“电机反馈脉冲数”是什么意思呀。麻烦各位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A:
伺服电机轴上带一个转速反馈检测装置,轴转一圈输出的脉冲个数是固定的,反馈脉冲数量与轴转角对应;单位时间内脉冲数的多少,反映了轴的转速。

网友B:
顾名思义就是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数, 你连伺服基本概念都没有, 无法和你解释,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C:
假如你设定一圈的脉冲数为1000,如果你的电机转动的两圈,那么它反馈的脉冲数就应该是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