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7S绝对值编码器的位置数据怎么读出来

楼主(2017-10-03):
安川伺服7S绝对值编码器的位置数据怎么读到FX3U里面去,是直接读进去,还是用什么指令读进去

网友A:
安川的没用过,我用过松下A6

网友B:
低端控制器估计读不了,
两种方式
1是通过AB相读取
2是通过PSO信号读取
两则都是串口通讯。可参考伺服手册说明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PSO信号端口是串口吗?

网友B:
PSO也是输出是串口信号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是232 还是422,485啊

网友B:
就是485串口,2线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用PLC指令读PSO,不知道PSO的通讯地址啊

网友C:
可以通过安川的CN3串口通讯读到绝对值编码器的值,转了多少圈和在一圈里的值。具体咨询安川技术人员就可以了

网友D:
没看过安川手册,如果是三菱的话可以用ABS传输,或者读取内部位置寄存器,估计日系都一样

网友E(2017-12-16):
有人解决了吗?

楼主(2018-03-14):
已经解决了

网友F(2018-05-23):
您好,看到你的问题解决了,我刚好也碰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你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13362623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