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3):
我是半吊子工控人员。会用三菱plc。现在在做一个攻牙机的工程,产品是M3~M6的牙孔,要求一秒钟完成攻牙的动作。暂定为步进电机攻牙旋转,步进电机攻牙进给和后退。
不知这样能否实现,求助大神指点更正。

网友A:
一般用伺服控制,采用位置加扭力控制

网友B:
一秒钟完成攻牙的动作,       有点不太可能

网友C:
步进攻牙?
晕哦 攻是可移动,能不能攻好鬼知道
建议用扭力电机,带反馈的,或者用伺服
我用过韩国的扭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伺服控制,采用位置加扭力控制

是用位置作为旋转,扭力作为进给吗?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特别是小丝攻,力小了攻不进,力大了会断的。还有攻的深度,过了也会断,只怕想很快的速度很难实现。建议用带反馈的伺服电机,控制力度和深度。

网友F:
不知道你是用牙套还是用两个同步控制,用牙套的话可以用步进马达,用两个马达同步控制的话,最好是用伺服,可以保证机构部分不用动了,你只需要在程序和伺服调节上想办法就可以了。

网友G:
只要能实现进退和正反转就可以了,最好在机械结构上想想办法
另外想一秒攻好的话要看攻牙的深度,如果是3MM以内的通孔应该是可以,其它的不太现实。
QQ:611369538

网友H:
攻牙机,我到时给别人搞过好几套呀, 我都是用伺服做的,用步进不太现实,1秒钟攻好的话,2.0以下的板材可以呀,以上就很难了,太快会断丝锥

网友I:
没有那么复杂吧。我们攻牙机就普通的东力的正反转带调速电机就行。正反转。用两个接近传感器感应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有那么复杂吧。我们攻牙机就普通的东力的正反转带调速电机就行。正反转。用两个接近传感器感应就行

1S钟完成动作呀,你要看清要求呀

网友J: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K:
从机械角度给你分析一下运动 攻牙一般是前进一段 退一小段 再前进一段 再退一小段 如此循环直到攻牙完成
如果直接攻到底 软材料像铝合金的还好 如果是钢件 你多少把丝锥都不够用 直接崩断了 所以电机攻牙扭矩要设好 扭不动就退 否则扭矩太大扭断丝锥 丝锥断在孔里面 够你受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L:
一秒不太可能~~還要建議一個~~
絲攻要檢測及牙要檢測
還要大量切削油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M:
不会攻完丝后丝口都撸了。

网友H:
2MM以下的可以

网友I:
你可以了解下 日本的速技能。。。我们做这种打孔 攻牙 去披锋。精度没的说。专门用在化油器上的。还有对钻头 丝锥 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