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3):
1    某设备有5个灯,此设备在点击启动按钮后按照设定的时间从步骤顺序1至步骤顺序5顺序运行,
2    第5步运行完成后跳转至第一步开始一个新循环,直至按下停止按钮进入备用0步序,0步序所有灯灭且不计时,设备处于停用状态
3    进入每个步序后,根据步序后面每个灯选择按钮状态显示本步需要显示的灯,按钮按下本步该灯亮,按钮弹起,本步该灯不亮
4    设备运行时,如果按下步序延长按钮,则运行时间到达设定时间后并不跳转至下一步序,继续保持在当前步序,
    直至步序延长按钮再次被按下
5    跳步按钮每按一次,步序跳到下一步
6    整个程序只能使用一个定时器,且定时时间为1秒。
7    整个程序不能使用计数器

   求大神指点  给点思路也可以  我刚开始学习s7-200   怎么搞

网友A:
有一个条件你没说清楚
每个灯只有在自己的步亮灯?退出自己的步就不亮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简单
以我的话就用四个步可以搞定,第一步初始步复位,清零,第二步就是输出灯(里面需要条件,如变址等,输出用out 而不是置ON),第三步就是加一计算,时间赋值等,第四部就是结束步
步与步之间是有条件跳转哦
第二步只有一个时间定时器
第三步是加一指令,不是计数器
  • 下载积分:+1(llandy)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